Mov指令带上标U1\、U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2):
Mov指令带上标U1\、U0\ 是什么意思, PLC是 三菱fx3u

网友A:
FROM/TO指令的MOV用法

MOV  U/G  D     FROM用法

MOV  D  U/G  TO用法

U代表定义的扩展模块的组态的X,Y首地址,在FX系列中代表模块的编号,G代表扩展模块的BFM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TO指令的MOV用法MOV  U/G  D ...

高手啊

有两个扩展模块,一个485BD,程序没注释,通信看不明白

网友B:
突然发现什么都下载不了,疯狂刷积分中

网友C:
这个是三菱以前Q PLC的BFM程式的写法,因为方便,现在有些FX3U 的特殊模块或是FX5U的PLC也开始支持这种写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三菱QPLC编程方式,里面很多这种的例子。扣扣   6021 368。

网友D(2017-11-24):
这个是三菱以前Q PLC的BFM程式的写法,因为方便,现在有些FX3U 的特殊模块或是FX5U的PLC也开始支持这种写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三菱QPLC编程方式,里面很多这种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