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选下电机

楼主(2017-10-22):
机械臂末端第二关节,  工件重大约2.8千克,  要求电机正转90度,然后反转90度。 正转90度要求时间0.5秒,反转90度要求0.5秒。电机要求转子双出轴, 固定双轴,外皮旋转。。。 电机外皮尺寸不能超过100MM 我该用啥电机。。。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永磁电机。

网友B:
夹手负载中心距、夹手自重.......

这个需要计算负载惯量才知道电机功率,

电机外皮尺寸不能超过100MM,那个你只能呵呵了

网友B:
建议你选用普通外形伺服电机用同步带驱动转动部分或者配置双出力减速机

网友C:
不会,但也关注学习下

网友D:
之前询过埃斯顿有一款50W或者100W的伺服电机,尺寸较小,其它伺服好像都会超出你说的100mm,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E:
只能用伺服电机

网友F:
学习学习:

夹手负载中心距、夹手自重.......

这个需要计算负载惯量才知道电机功率,

网友G:
你打算用什么牌子的电机,然后打电话咨询

网友H(2022-01-23):
松下伺服电机就可以,不过价格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