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TCP通信

楼主(2017-10-22):
请问各位有台达的MODBUS TCP的通信实例

网友A:
这个还真么有了

网友B(2018-01-29):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么有了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了

网友D(2018-03-06):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我也正在开发这类型的项目

网友G:
把IP固定好,地址为40001开头的绝对地址,网上有组态王连接台达PLC的范例,找找看。

网友H:
plc如果做主站,建议用DCIsoft软件配置数据交换就ok,

如果做从站,只要设置IP就ok了,默认D0的起始地址为H1000

网友I(2018-10-07):
谢谢,AS300做从站怎么设置?程序需要特殊编写吗?

网友J: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下了学习学习!

网友K:
MODBUS TCP 少了CRC校验,通讯代码前正常加上000006这几个代码就行了,注意“6”为后续的字节数,这个是可变的,特别是强制多个线圈的时候,还有TCP发送的是字节数组,而串口发送的是字符串,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L(2018-12-04):
请问有台达PLC做从站的教程吗? 第三方的主战

网友M(2019-09-10):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