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配置

楼主(2017-10-23):
做编程用的,三菱、西门子、欧姆龙PLC,EPLAN制图,买什么配置的电脑

网友A:
这样的配置市场上到处可见的,没有3D绘图,可能eplan的要求高一点,其他的都软件都没问题。

网友B:
直接买联想拯救者R720,加装256SSD,内存加大到16G,升级后价格大约8000左右,运行你的特别顺畅:但是博途需要V14版本或者以上才行,因为系统不能W7只能W10,W7只能装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