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N+P详解

楼主(2017-10-23):
问题1小型断路器1P、1P+N、2P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

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减少成本,用1P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1条的问题,可用1P+N(即DPN);

3、用2P的理由: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4、用1P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问题2对断路器1P、1P+N、2P、3P、3P+N、4P的详细解释!

答:1P、2P、3P、4P是极数,表示能分段几根线。 现在+N的,都是N线分断,但N线上不设置脱扣装置的。只是相线分断的时候把N线顺带切断。就比如4P 16A断路器,N线电流如果大于16A,或者说,大于20A,理论上,断路器是会跳闸的。但3P+N的断路器,N线电流160A,也不会跳。前提是相线电流都不超过额定值。

问题31P、2P、3P都有什么电器在用?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1P 、2P单相设备,照明可以采用1P,插座要2P;3P用在三相设备上,还有就是三相电进户的地方。

问题4照明回路用的是1P还是1P+N?

答:

1. 照明用1P,传统做法,也没什么不好。也有1P+N,觉得没必要。照明不用漏电。

2. 其实用1P+N好,像DPN这种开关,和1P开关模数一样!

3. 照明一般用1P,住宅规范提到住宅卫生间照明宜带漏电保护,所以卫生间照明回路可用1P+N带漏保的。不过审图不提,我们一般照明全用1P的。

问题5住宅内单相配电箱进线应为1P还是2P?

(民用住宅建筑中,从电表箱出线至户内配电箱时为单相出线,为什么配电箱进线用2P而不是1P 呢?开关没带漏电?)

答:
1. 2P,检修方便,安全!

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25.3/11 当每户住宅采用单相供电时,进户的微型断路器应采用两极;当采用三相供电时,进户的微型断路器应采用三极。且应设置自复式过、欠电压保护器。

问题6关于家庭装修用1P还是2P空开的疑问?

(家庭装修支路空开用1P仅切断火线,而共用零线,这样的话,切断其中一个回路,而这个被切断的回路的终端插座处,零线还是有电压的,2P的就不存在。而如果不懂是用的1P还是2P的人肯定误以为会都没电的,这样岂不是很不安全?)

答: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 中 6.5.2  住宅供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安全要求:

1.  应采用TT、TN-C-S或TN-S 接地方式,并进行总等电位联结;

2.  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求的敷设方式配线,导线应采用铜线,每套住宅进户线截面不应小于10平方毫米,分支回路截面不应小于2.5平方毫米。

3.  住宅的空调电源插座、电源插座与照明,应分路设计;厨房电源插座和卫生间电源插座宜设置独立回路;

4.  除空调电源插座外,其它电源插座电路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5.  应设置电源总断路器,并应采用可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的开关电器;

6.  设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应做等电位联结;

7. 住宅的总电源进线断路器,应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问题7漏电断路器在脱口以后N线不断开?

答:如果是住宅用,那么要选择N线断开的,通常1P+N的断路器都是断开N线的。

通常,在无专业电工维护的场所,我们需要同时切断相线和中性线的产品,是为了防止N线的电压对非专业人员的伤害。对于有专业电工的场所,问题不大,因为电工会保护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