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循环的五个阶段

楼主(2017-10-23):
1、内部处理阶段:plc接通电源后,在进行循环扫描之前,首先确定自身的完好性,若发现故障,除了故障灯亮之外,还可判断故障性质:一般性故障,只报警不停机,等待处理;严重故障,则停止运行用户程序,此时PLC切断一切输出联系。
2、通信服务阶段:PLC在通信服务阶段检查是否有与编程器和计算机的通信请求
3、处理阶段 :在PLC的存储器中,有一个专门存放输入输出信号状态的区域,称为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可编程控制器梯形图中别的编程元件也有对应的映像存储区,它们统称为元件映像寄存器。
  只有采样时刻,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的内容才与输入信号一致,而其它时间范围内输入信号的变化是不会影响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的内容的,输入信号变化了的状态只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处理阶段被读入
4、程序执行阶段:在没有跳转指令时,CPU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逐条顺序地执行用户程序,直到用户程序结束之处。并根据指令的要求执行相应的 逻辑运算,运算的结果写入对应的元件映像寄存器中,因此,各编程元件的映像寄存器(输入映像寄存器除外)的内容随着程序的执行而变化。
 5、输出处理阶段:在输出处理阶段,CPU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0”/“1”状态传送到输出锁存器。梯形图中某一输出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时,对应的输出 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某一编程元件对应的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时,称该编程元件为ON,映像寄存器为“0”状态时,称该编程元件为OFF。

网友A(2017-12-14):
感谢分享,不过这个资料挺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