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关于DMC2163调试

楼主(2017-10-23):
刘工你好,我第一次接触Galil控制器产品DMC2163,我在官网下载了GDK软件和DMC21x3的手册,另外官网找不到PICM-20105的用户手册,用网线和控制器设置好IP地址后,连接成功后,将控制器和台达A2伺服驱动器连线,试JOG点动功能,马达没有转,麻烦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picm-20105 不是galil公司的产品,它和我公司的icm-20105id一样,是参照galil的icm-20105,结合本地客户的一些电气应用习惯而由代理商自己设计制造的。

如果您在picm-20105与电机驱动器之间的连接方面有什么疏漏,我是无从知道的了。

另外,从您给的屏幕截图来看,应该是指令应用有点问题,那一行

:? 0 JGA 50000

就表示,是头一行(第0行)指令JGA 50000出错,程序中断,后面的指令没有执行。

对于很多GALIL指令(包括JG),可以有两种使用格式,JG 50000 或者是 JGA=50000。而象您所使用的JGA 50000,是控制器无法理解的。

楼主:
谢谢刘工指点,已经可以JOG调试运转了,有三个错,第一就是你所说的指令JGA 50000;第二就是我是给驱动器内部伺服ON,控制器没有给SH命令;第三就是轴号插错,A轴应该插在J1的位置,图中的J4是D轴。

网友A:
对于galil控制卡来说,如果用户没有自己设置(包括插跳线帽),默认是上电后所有伺服使能全开的。

至于插错了接口,这个我就真的上一看不出来了。

楼主:
对: 刘岩利 对于galil控制卡来说,如果用户没有自己设置(包括插... 内容的回复!再次感谢刘工指点,另外,我想用C#来写控制界面,Galil官网有提供C#的一个代码示例,我下载安装了galil_gclib_386.exe后,再VS2015运行示例程序,运行后出现死循环,请教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大概是因为您使用的是DMC-2163吧。

DMC-2163属于经济型的产品系列,一些DMC-40xx上支持的功能、指令,在DMC-2163上并不完全支持。比如,您第三次下载的程序是WT1000;UI 8;EN,而DMC-2163本身并不支持UI指令。这大概就是两者执行的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是因为您使用的是DMC-2163吧。DMC-...

 非常感谢刘工,我在DMC-21x3的指令手册上确实找不到UI指令,在DMC-40XX手册上找着了,我将示例程式关于WT1000;UI 8;EN的操作屏蔽掉后再次运行,已经没有问题,这个示例主要还是告诉用户如何使用gclib里面的库函数来给发命令给Galil控制器或者接收控制器回来的反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