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BB机器人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7-10-23):
小弟初学ABB机器人,对于工件数据wobjdata这个很少疑惑,包含参数有用户坐标系及目标坐标系,这两个坐标系到底起着什么作用?比如我改变工件坐标,轨迹相对于工件的坐标没有变化。那么改变工件坐标系里关于这两个坐标系是怎么改变的

楼主:
也就是说我要改变一个工件坐标的位置,这两个数据我要怎么改?

网友A:
程序中使用不同的工件坐标,相应的轨迹参数也要进行修改才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B(2018-01-23):
建立工件坐标系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位置偏移以后,只需要更新坐标系就行了,不用大动干戈改程序,示教各个点!

网友C:
用户坐标系和目标坐标系就是两个位置,用户坐标系就是用户自定义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就是在你示教的时候定义好了,该座标系实际是通过基础座标系将轴向偏转角度变化而来,

而目标坐标系,是相对于用户坐标系的一个坐标系,他是安装在机器人末端的工具座标系,原点及方向都是随着末端位置与角度不断变化的,该座标系实际是将基础座标系通过旋转及位移变化而来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2018-02-27):
首先你要明白各坐标系含义。每个坐标系是基于其原点为准的坐标系,不排除很多情况下坐标系重合造成理念上认为坐标系相同的误解。

网友E:
学习学习!谢谢,我想一定会收获颇大额呵呵

网友F(2018-05-24):
RAPID指令、函数和数据类型

网友G: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G:
试试看 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G:
感谢分享,就是在找这个

网友G: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G: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2019-02-11):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H(2019-03-24):
感谢楼主的奉献啊,下来看看。

网友I:
感谢楼主,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