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400PLC冗余系统介绍

楼主(2017-10-23):
1、产品简介

NA400冗余CPU在过程控制CPU的基础上实现电源冗余、网络冗余、CPU冗余、通讯模块冗余、I/O冗余。在以太网、CPU、电源、通讯模块发生故障时都会进行自动切换,切换时间最快100MS。可以预防因突然出现的故障而造成的损失。程序只需写入主控CPU,备用CPU可通过热备电缆时时备份,通讯速率可达100Mbps,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全部数据交换。冗余系统可以使用普通的NA400系列模块以降低成本。

2、产品规格

(1)CPU401-0501     程序容量:32M   I/O点数:4096    冗余方式:CPU冗余、电源冗余、网络冗余

(2)CPU401-0601     程序容量:32M   I/O点数:4096    冗余方式:CPU冗余、电源冗余、网络冗余、通讯模块冗余、I/O冗余

3、系统方案

NA400冗余系统分为单CPU冗余和CPUIO、网络全冗余两种系统。

3.1、单CPU冗余:应用于一般要求系统

构成如下:2块高性能CPUCPU401-0501)和通讯背板组成,冗余CPU间通过100M高速以太网进行同步。可以选择冗余电源或普通电源,CPU可以安装在同一通讯背板或不同背板。

如上图:

(1)上位机系统与NA400 PLC的连接:通过以太网将上位机计算机和两个冗余CPU模块的以太网接口(两个网络可以为相同网段或不同网段)相连从而构成上位机系统与NA400 PLC过以太网的连接方式连接

(2)CPU模块的连接: 1将两块CPU模块分别配置在主机箱A及主机箱B中,用 冗余电缆将两个CPU的冗余接口连接起来;方案2将两块CPU模块配置在同一个主机箱 内,用冗余电缆将两个CPU的冗余口连接起来,从而构成双CPU冗余配置。

(3)机箱之间的连接: 通总线扩展电缆将机箱与机箱之间连接起来,总线扩展电缆一端 接在上级机箱的向下连接的总线接口另一端接在下级机箱的向上连接的总线接。最后一级的扩展机箱只向上级连接。主机箱向上的接口和最后一级扩展机箱向下的接口都需要安装总线终端适配器。

(4)机箱与远程I/O及智能设备的连接: 过光缆将机箱与远程I/O及智能设备进行连接, 两端的接口处均需光纤转换器,如图中红色线所示。

(5)与触摸屏的连接:通过屏蔽电缆将CPU上的串口与触摸屏上的串口连接,每套CPU内置两个RS232口,可以与多个外部设备通讯。

3.2、全冗余系统:应用于要求高的系统。

构成如下:2块高性能CPUCPU401-0601)和通讯背板组成,冗余CPU间通过100M高速以太网进行同步。可以选择冗余电源或普通电源,CPU安装在不同背板中,每个CPU都有独立的I/O模块通讯模块等采集相同数据同步处理。主CPU致命故障(硬件故障)、主CPU双网都中断(可通过编程控制)、IO模块故障、串口通信模块故障等情况下进行主、从PLC系统切换,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通过制定冗余策略,通过可编程的方式实现热备冗余PLC系统的自主切换。

如上图:

(1)上位机系统与NA400 PLC的连接:通过以太网将上位机计算机和两个冗余CPU模块的以太网接口(两个网络可以为相同网段或不同网段)相连从而构成上位机系统与NA400 PLC过以太网的连接方式连接

(2)双CPU模块的连接: 两块CPU模块分别配置在主机架1及从机架1中,用冗余电缆将两个CPU的冗余接口连接起来。每个CPU都带有相同的扩展机架配置相同的I/O模块,同时采集数据。

(3)机箱之间的连接: 通总线扩展电缆将机箱与机箱之间连接起来,总线扩展电缆一端 接在上级机箱的向下连接的总线接口另一端接在下级机箱的向上连接的总线接。最后一级的扩展机箱只向上级连接。主机箱向上的接口和最后一级扩展机箱向下的接口都需要安装总线终端适配器。

(4)机箱与远程I/O及智能设备的连接: 过光缆将机箱与远程I/O及智能设备进行连接, 两端的接口处均需光纤转换器。

(5)与触摸屏的连接:通过屏蔽电缆将CPU上的串口与触摸屏上的串口连接,每套CPU内置两个RS232口,可以与多个外部设备通讯。

网友A(2018-02-08):
我是做隔离器安全栅浪涌保护器的厂家,想看看有没有机会配合操作下的。Q516340675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