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与ASDA-B2伺服驱动器间的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23):
想利用台达的DVP-32EH PLC和ASDA-B2伺服驱动器进行485通讯,修改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参数,用的例子是101例中的“PLC与ASD-A伺服驱动器通信(速度控制)”,程序,接线完全照抄,B2驱动器的通讯参数设置为:P1-01是4,P3-0是1,P3-01是11,P3-02是11,P3-05是0,但是PLC程序运行后MODRW指令并没有起作用,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本人新手,还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图片怎么发呀。。。)(呜积分不够发不了求助帖。)

楼主:
附图。。。。。。。。。。。。。。。。

孟婆的无奈。

网友(2019-04-03):
解决了吗,  我也是新手刚刚接触,  我也按照101的取接线了 ,程序也是101他的伺服A   我的是B2L  写进程序电机不会转

网友A:
程序写对了不一定就会让电机运行起来,首先是伺服参数要正确设置,通信线要接线正确,最后再根据参数设置基础上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