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平板喷绘机防止喷头堵头、滴墨秘芨

楼主(2017-10-23):
     UV平板喷绘机在使用过程中的喷头堵塞问题,主要以“预防为主”。要保持喷头最佳工作状态的最好的方法,是您每天对喷头做一些适当而有效的日常维护,那将大大减少喷嘴堵塞的可能性,因此,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参考操作。

 一.设备安装完毕后,以及设备启用初期对喷头进行的保养维护
  1.为使喷头进入最佳运作状态,在设备正式开始承接制作业务之前,请务必用1~2天时间尽最大可能多打印一些画面,画面最好是CMYK 4色都用到的,而且在画面的2边都要加上C、M、Y、K 4色色条以确保4个喷头始终处于喷墨状态。
  2.喷绘时最好把最右端清洁站内的保湿海绵连同其托架一起取出。

 二.每天工作完成后如何对喷头进行保养维护
  每天所有的打印作业全部完成后,为使喷头保持最佳工作状态且避免由于溶剂性墨水挥发而堵塞喷嘴,请按以下方法喷头进行维护之后让设备过夜。
  1.关闭设备电源。
  2.先用专用清洗液将保湿海绵清洗干净,然后将清洗液倒在海绵上使其浸湿。
  3.将机头移回最右端的清洁站并使喷嘴与保湿海绵紧密结合。
  4.保持这种状态让设备过夜。

 三.发现喷嘴轻微堵塞后的处理方法
  1.在喷绘过程中发现喷嘴出现轻微堵塞现象后要毫不犹豫地按PAUSE键暂停打印作业,然后用吸尘器或者手动气泵使墨水从喷嘴喷出进行喷嘴清洗,清洗完毕后须用塑料挤压瓶往喷嘴表面喷一些清洗液洗去残留墨水。
  注意:使用手动气泵时切勿用力过猛,否则会因压力过大而损坏喷头。
  2.及时果断且彻底地处理喷嘴轻微堵塞对于在长时间打印过程中保持喷嘴最佳工作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3.此外,也有必要仔细检查喷头情况并查找喷嘴堵塞的原因所在。

 四.在喷绘过程中频繁发生喷嘴堵塞时的处理方法
  1.先按PAUSE键暂停喷绘作业,然后按PURGE键使机头移动到最左端的清洗位置。
  2.保持设备电源处于打开状态,将副墨罐连到机头控制板上的液位感应器信号线全部拔掉。
  3.将喷头上的供墨管(源自副墨罐)拔掉,然后用玻璃注射器抽取专用清洗液清洗喷头,方法:每次用40ml清洗液,每隔10分钟一次,共3~4次。
  4. 清洗之后重新插上供墨管和液位感应器信号线,然后继续先前暂停的打印作业。
 五.以上处理方法见效不大或者暂时没有效果时的处理方法

  1.将喷头从喷头托盘中拆下取出。
  2.在干净的玻璃容器(例如:烧杯)中倒入适量专用清洗液,以放入喷头后淹没喷头底部2~3mm为宜,然后用保鲜膜将玻璃容器密封起来(防灰)静置1天以上。
  注意:喷头顶端的信号接口切勿接触清洗液,否则会损坏喷头。
  3.喷头浸泡完毕后,在打印机喷头清洗器中倒入适量专用清洗液,再将喷头底部放入清洗液中浸没约2~3mm,然后启动清洗器,选择专用的喷头清洗器,如果使用一般的超声波清洗器一定要严格控制时间,以防损坏喷头。
  注:连续使用清洗器清洗不用超过三次。
  4.用玻璃注射器抽取40ml专用清洗液,从喷头上部的供墨管接口处往里注射,注意观察从喷嘴喷出的水线状态,如果所有的水线都很直,说明清洗有效,这个喷头可以继续使用(前提:电路与压电晶体均完好),如果仍有部分水线喷歪,则须按第2、3步骤再做2~3次。

 uv平板喷绘机在工作过程中,喷头滳墨的两种情况及解决办法,要分清楚情况,然后根据不同的状况解决。
第一种:是不是所有的几个喷头都滳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估计是负压的问题,可能是负压低了,这个时候调整负压到不滳墨状态就可以。
第二种:局部喷头滳墨,比如说其中的一个红色或者蓝色滳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判定整个机器的负压系统没有问题,可能是个别喷头的负压漏气或者过滤器有问题,排名方法是拨掉负压阀门的气管,然后对折,不让进气,这个时候看喷头墨滳有没有朝下滳,如果有,就是下断漏气或者过滤器有问题,一般通过更换过滤器可以解决,如果没有,就是阀门处漏气,检查阀门衔接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