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楼主(2017-10-23):
如今成为有车一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汽车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时间长了也多少会有问题。加机油是再常见不过的保养项目了,特别是有些烧机油的车型,那更是家常便饭。机油对于汽车而言,就如同人类身体内的血液。机油除了对发动机工作时进行润滑防磨损之外,还具有清洁、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等作用。

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总得来说,合格的机油可以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但错误的加机油方式,是没有效果的,甚至导致车辆故障和油耗上升。像这几种对机油的误区,不少车主还不清楚。

只加不换

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机油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和空气接触以及在执行清洁功能时,会逐渐的氧化变质。氧化变质后的机油,无论是润滑效果和清洁效果等都大打折扣,所以这时是需要更换新的机油的。而不是拿一罐机油,拧开瓶盖就直接往里面加,这样是无法弥补原机油的功效损失。所以应该把原来的机油清理干净,再添加新的机油。

多加点更好

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有些品牌的车型存在烧机油的情况,所以这些车主最好在后备箱里备上一罐机油,以备不时之需。再者车主们在加机油的时候,不要认为加多点更省事。机油多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机油渗入气缸内参与燃烧,导致形成积炭。随着积炭越来越多,车辆的动力性能就会下降,并且增加油耗。另外机油过多还会导致曲轴连杆在搅动的时候阻力,使发动机内部压力增大,产生密封件渗油等情况。所以加机油,适当就好。

机油越稀越好

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这也是车主们常进入的一个误区,其实发动机该用哪种类型的机油,应该先根据平时的用车情况来选择,需要考虑发动机平时的工作环境条件,例如温度条件和负荷大小。例如经常长途行驶,发动机常处于高温状态,那么就选择高粘度的机油。总得来说根据车辆使用说明书来选择机油,是最为合适的。

打开盖子就加

拧开盖子直接加?这些加机油的误区,还有人不知道

当需要加机油的时候,有些车主打开瓶盖就直接添加了。其实正确的方式是,先拔出机油标尺擦干净后,测量一下机油缺少多少,然后估算一下一次加多少。例如先加入半升机油,盖好机油盖然后启动车辆等几分钟,先让机油在发动机内部工作一会儿。然后再检查机油标尺,看看还缺多少,再进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