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求助

楼主(2017-10-23):
西门子s7-300控制安川H1000的梯形图编辑方法

网友A:
请相关管理人员把广告删了

网友B: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  是外部控制还是网络通信?

网友C:
我也想学,期待大侠来解答,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  是外部控制还是网络通信?

变频器参数都设置好了,就是编辑梯形图用什么块来用它,使它工作。频率和电流是怎么算的?十六进制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  是外部控制还是网络通信?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参数都设置好了,就是编辑梯形图用什么块来用它,使它工作。频率和电流是怎么算的?十六进制是怎么算的?

适择的是Dp网络,s1-p1通讯卡和plc通讯

网友D:
我也刚刚才使用西门子的PLC  在适应中

网友E:
学习一下  大神快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外部控制还是网络通信?

DP总线控制,安装有s1一p1通讯卡的

网友G:
首先你的下载安川H1000的GSD文件,然后在STEP7中硬件组态HARDWARE中,添加该固件,设置好相应的参数,分配好H1000地址。

网友H:
大神快来啊

网友H:
我也想学,期待大侠来解答

网友I:
  没有用过安川H1000变频器,但是 S7 的 DP 总线控制的话,在硬件系统中有硬件组诚分配相关的通讯字节数,然后在 变频器端也应有相对应的通讯控制字节

网友J:
外部控制简单,网络通讯建议先看看dp通讯

网友K:
我也正开始使用s7,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L:
正在学习中,同问啊

网友M:
怎么控制的

网友N:
说的太广泛了吧,没有具体的要求吧。方法应该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