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RS485读取伺服绝对值信号

楼主(2017-10-23):
台达PLC使用RS485通讯控制,采集英威腾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数据

网友A:
5分  不便宜啊

网友B(2018-03-06):
还要密码?

网友B:
好坑啊楼主,花了积分下载下来,结果还不能看,真垃圾!!!!

楼主(2018-04-21):
不好意思各位,忘记有密码了,密码是mhh1

楼主:
回复内容: 对:468029838还要密码?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密码是mhh1

楼主:
回复内容: 对:963921324@qq.com学习一下、顶顶顶顶顶学习一下、顶顶顶顶顶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密码是mhh1

楼主:
回复内容: 对:468029838好坑啊楼主,花了积分下载下来,结果还不能看,真垃圾!!!!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密码是mhh1

楼主:
回复内容: 对:468029838还要密码?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密码是mhh1 回复内容: 对:yuxiang于翔谢谢楼主分享,下载来看看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密码是mhh1

网友C(2018-05-31):
多谢分享,楼主能否下扣点积分,学习中

网友D:
我也很想看看

网友E: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F:
就是看不懂絕對位置編程

网友G(2018-07-17):
感觉是干货,值得学习探讨

网友H(2018-10-26):
正是我需要的,学学

网友I:
楼主好。

   有几点问题想请教下:

   程序中先1 读取运转的绝对值当前值,

      2 通过DSCLP指令将“运转的绝对值当前值”化成角度(不知为何要这样)

      3 读取运转的圈数

      4 圈数值x3600=角度(不知为何要*3600,而不是360)

      5 通过DADD指令将上述序2+序号4的值=最终角度

      我弄不清楚以上为什么要这么转化,烦请指教一下,谢谢。

      我的想法是:直接用运转的绝对值当前值/一转脉冲数=运转圈数

               运转圈数x360度=最终角度值

      我的想法是不是不行?驱动器中读的圈数是整数圈,余数管不管的啊?

                    另外,如何才能精准的找原点,用原点开关我是知道了,但误差应该比较大,

采用绝对值的话,能不能说明一下详细的运动过程有哪几步。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精准的方式式找原点?

网友J:
台达的资料还是比较好找的,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K:
谢谢楼主!好好学学一下。以前学的是日系的,不知道西门子的能不能学会。

网友L(2021-07-19):
编码器部分下来看看。

网友M:
无锡专心智制工业级IOT-plus 边缘网管:ARM Cortex -A8 工业处理器 600MHz1GB内存,4GB 存储,支持RS232RS422RS485CANBUSRJ45,支持3G/4G/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