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0-20ma输入如何调成4-20mal输入

楼主(2017-10-23):
440变频器原本是0-20ma输入如何调成4-20mal输入的控制的。要改那些参数的,谢谢了。

网友A: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6

网友B(2022-11-08):
首先需要确定选用的是变频器哪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口。

以3#、4#端子的模拟量输入一为例:

P0003改为3或4;

P1000【0】设置为 2;

P757【0】  设置为 4;

P758【0】  设置为 0;

P759【0】  设置为 20;

P760【0】  设置为 100;

P761【0】  设置为 4;

如使用10#、11#端子的模拟量输入二,则均设置【1】参数组,P1000【1】设置为 7,其他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