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工业门变频器使用寿命的几点建议!

楼主(2017-10-24):
工业门的变频器对于工业门的运行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如何延长其使用寿命也有着重要意义。下面就此来提几点建议:

1 电磁干扰对变频器的影响

在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中,多采用微机或者PLC 控制技术,在系统设计或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问题。因此需要采取下述必要措施

1良好的接地。电机等强电控制系统的接地线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接地,可以通过接地汇流排可靠接地,微机控制板的屏蔽地,应单独接地。

2给微机控制板输入电源加装EMI滤波器、共模电感、高频磁环等,可以有效抑制传导干扰。

3给变频器输入端加装EMI 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传导干扰提高功率因数减小谐波污染。

4对模拟传感器检测输入和模拟控制信号进行电气屏蔽和隔离。在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建议尽量不要采用模拟控制的形势,特别是控制距离大于1m跨控制柜安装的情况下。

2 工作环境的影响

在变频器实际应用中,为了降低成本,一般将变频器直接安装于工现场。工作现场一般有灰尘大、温度高、湿度大问题因此必须根据现场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1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而且要垂直安装,同时避免阻挡进风和排风。

2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隔板、大型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该大于300 mm

3在多粉尘场所,特别是多金属粉尘、絮状物的场所使用变频器时要求控制柜整体密封,专门设计进风口、出风口进行通风控制柜顶部应该有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底部应该有底板和进风口、进线孔,并且安装防尘网。

4)在潮湿易腐蚀的环境下,应采取积极、有效、合理的防潮湿、防腐蚀气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