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变频器速度如何加装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7-10-24):
求助:现在客户有一台ABB变频器,需要在触摸屏上设定几个速度值(比如800转、1200转等),这样在触摸屏上点击设定的速度值,变频器就能驱动马达达到这个转速,说要我们给加模拟量模块,触摸屏是欧姆龙的,现有的PLC也是欧姆龙的,所以要我买的模拟量模块也得是欧姆龙的,求教哪位大哥帮忙给教一教,这个功能该如何实现,模拟量模块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A:
这个好搞。你的PLC是欧姆龙哪一款型号?如果不加模块可以直接选一款带模拟量的PLC(CP1E-NA20DT-D,CP1H-XA40DT-D)这两款小型CP系列的,或者直接图省事,加一个模拟量模块(CP1W-DA041)。触摸屏程序其实很好编写,比如就用两个位按钮代替“速度800”和“速度1200”,在PLC程序里面关联两个内部继电器W0.0和W0.1,然后用MOV指令 MOV800和1200给D0(D0模拟量寄存器)。具体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搞。你的PLC是欧姆龙哪一款型号?如果不加模块可以直接选一款带模拟量的PLC(CP1E-NA20DT-D,CP1H-XA40DT-D)这两款小型CP系列的,或者直接图省事,加一个模拟量模块(CP1W-DA041)。触摸屏程序其实很好编写,比如就用两个位按钮代替“速度800”和“速度1200”,在PLC程序里面关联两个内部继电器W0.0和W0.1,然后用MOV指令 MOV800和1200给D0(D0模拟量寄存器)。具体参考编程手册。

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吗?还用模拟量输入模块吗?

网友B:
触摸屏上数字量输入,经过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个好搞。你的PLC是欧...

不用输入,用一个模拟输出模块。

网友C:
用的是通讯,要那个模块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