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导出

楼主(2017-10-24):
能够导出数据了,但是客户想要的是要能够直接把模拟量用曲线显示然后打印出来,求助下工控大神

网友A:
打印使用的是微型打印机吗,还是普通打印机,应该都要使用截屏打印功能。微型打印机的话,先添加驱动,再看一下设备帮助。打印机的话,按钮直接有打印窗口,或者TPC控制驱动,帮助中也有说明。

网友B:
要看作用的打印机是否有可支持的驱动了

网友C(2017-12-05):
看看资料 ,觉得挺好的  有用

网友D(2018-11-18):
印使用的是微型打印机吗,还是普通打印机,应该都要使用截屏打印功能。微型打印机的话,先添加驱动,再看一下设备帮助。打印机的话,按钮直接有打印窗口,或者TPC控制驱动,帮助中也有说明

网友E(2020-03-12):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F: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