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HMI使用求助

楼主(2017-10-24):
我在使用西门子博途step7 专业版v14的HMI功能时,发现我的图形文件夹下面的素材库都是空的,请问素材库去哪里可以找到?怎么添加?谢谢!

网友A:
重装一下吧...........

网友B:
安装没到位,我找了下博途里面的文件包,都是集成在bin文件夹下的,所以无法打包拖给你。

网友C:
   是不是你没有找对地方呀 ?

网友D:
这薄涂都玩上了,我西门子还没熟悉

网友E:
说道博图,真是的,我的电脑只能看幻灯片,只能卸载,等有钱换好电脑

网友F:
我的是V14 SP1,以此为例(V14 SP1的Step7 或 WinCC 专业版,方法都一样):

1、先解压出DVD2

2、到解压的目录找到“Graphics_DVDpart.zip”,里面就是比较全素材库

3、解压出素材库保存在某个文件夹,在博途中链接就OK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应该可以,不行就重装吧

网友H(2017-12-29):
最后侧全局库里面有

网友I(2018-07-29):
不错,可以建立一个链接来添加自定义的图片等。而且看完7楼的回答我还找到了系统自带的图片,挺多的。

网友I:
7   9   楼方法都行

网友J(2019-07-09):
把PORTAL中的graphics中的压缩包解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