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要问,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

楼主(2017-10-24):
做毕业设计,需要做一个基于plc的输煤控制系统!还需要仿真,对编程不是很会,按照控制要求自己编了一个,达不到要求!特地来求助!希望各位哥哥帮帮我!或者给我一个梯形图例子让我模仿!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你自己编写的程序,传上来让大家给分析一下,那些需要修改,那些需要改进,那些需要优化,对此你不但能够获得理想的论文,而且在这其中能够获得很大的提高,对于以后的工作很有用。

网友B:
自己编写的程序,传上来让大家给分析一下,那些需要修改,那些需要改进

网友C:
是不是要配触摸屏。

网友D:
触摸屏什么型号?首先,控制逻辑得清晰,全面。逻辑写完,梯形图就出来了

网友E:
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了,表述混乱,自己整理清晰,列出条理就出梯形图了

网友F:
程序编写,留个方式联系

网友G:
楼主这个要求除非对输煤工艺特别了解,可以给你一份现成的程序,否则需要有控制图纸,及详细的控制要求,才能够编制程序。

网友H:
要一级一级延时启动(1防止同时启动电流冲击。2物料到来之前刚好空载启动)。然后要一级一级延时停止(排空设备上物料)。搞过砂石输送。简单

网友I:
就是一个顺控流程,应该比较简单,把需要控制的设备及设计要求详细列出,方便提供编程帮助

网友J:
说实话这个不难,首先把流程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K:
这个程序不难,自己静下心来,慢慢弄。你流程都写出来了,程序不是问题,您可以的

网友L:
根据流程慢慢写,然后调试,改进,不能直接要程序

网友M:
别人给你程序,你消化也需要时间。如果自己试着编写程序,慢慢调试,最后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