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中T节点连接关系及变量的求助

楼主(2017-10-24):
小弟没有分打赏,不好意思啦!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1. 用于调整方向的变量A与变量E(B与F、C与G、D与H)有什么区别?

  2. T节点有4种,每种都有4种连接关系,对于这4种连接关系我自己理解为根据实际接线来选择。比如向左的T节点,第一种情况应该是如图目标符号“上”的元器件跟“左”的接线都是接到“下”,第二种是“左”跟“下”都接到“上”。但是第三根第四种情况我看不出区别啊,不都是“上”跟“下”都接到“左”么?有什么区别?还是说我根本就理解错了?

楼主:
怎么没有熟悉的哥们指点下啊,自己顶下

楼主:
还没人指点,度娘也没用,有人指条明路么

网友A(2025-02-06):
搜这个问题找到的帖子,解决了,特来回答一下,方便后人。

第一问:如下图,左边4个是ABCD,右边4个是EFGH。来源是A逆时针旋转90°变B,再逆时针旋转90°变C.....EFGH是把ABCD沿着1、2的连线轴对称一下。本质上就是平面种一个物体变换方向有8种类型,旋转4种,对称又4种。

第二问,如图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