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接近开关与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7-10-24):
两线制接近开关与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区别
两线制接近开关可以象平常的一样使用,串联在控制线路中。
三线制接近开关需要另加工作电源,
两线制接近开关可以直接替代三线制接近开关使用,而三线制接近开关一般不能直接替代两线制接近开关使用。

两线制接近开关与三线制接近开关接法区别
两线接近开关能够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接近,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具有定位精度、操作频率高、使用寿命长、安装调整方便和适用恶劣环境的优点。
三线接近开关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其分为NPN型(输出低电平)和PNP型(输出高电平)两种。

两线接近开关和三线接近开关应用区别
1、三线接近开关为二根线接DC24V电源,另一根为信号线;二线接近开关一根线接DC24V电源,另一根为信号线。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
2、三线接近开关维护时需要校线,较两线接近开关接线麻烦。
3、两线接近开关比三线接近开关漏电流大,抗干扰性能不如三线接近开关。

如何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场所,通常都选用对环境要求条件较低的涡流式接近开关和电容式接近开关。
1、当被测物件是导电物体或可以固定在一块金属物上的物体时,一般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因为它的回应频率高抗环境干扰性能好、应用范围广、价格较低。
2、若所测物件是非金属(或金属)、液位元高度、粉状物高度、塑胶、烟草等,则应选用电容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回应频率低、稳定性好。

安装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1、若被测物为或者为了区别和它在一同运动的物体而把磁钢埋在被测物体内时,应选用价格最低的。
2、在环境条件比较好、无粉尘污染的场合,可采用光电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工作时对被测物件几乎无任何影响因此,在要求较高的传真机上,在烟草机械上都被广泛地使用。
3、在防盗系统中,自动门通常使用热释电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
有时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上述几种接近开关往往被复合使用。无论选用哪种接近开关,都应注意对工作电压、、回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选择接近开关需要明确的技术参数
1、接近开关使用电压;
2、接近开关输出状态(为常闭或常开);
3、三线接近开关为NPN型或PNP型;
4、接近开关外径;
5、接近开关为埋入式或非埋入式的;
6、接近开关感应距离要大小;
7、现场被测物和环境条件决定适用涡流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或是。

网友A:
学习了。西门子PLC的一般是用PNP类型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西门子PLC的一般是用PNP类型的,对吧?

是的,一般日系都是npn型的,欧美和德系都是pnp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