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丹尼逊叶片泵在机械上使用后,出现不抽油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7-10-24):
        相信大家购买回去的热丹尼逊叶片泵在机械上使用过久后,突然出现“丹尼逊叶片泵抽不出油”的现象,这时又不知道怎么去分析原因的来源,这是让用户们很头疼的地方,今天我们的技术员就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热丹尼逊叶片泵不抽油的原因分析如下:

热丹尼逊叶片泵在机械上使用后,出现不抽油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台CAT330C液压挖掘机工作11000小时液压油温度高,工作半小时液压温度可达80℃,如果继续工作液压油温度会一直向上直到报警。检测液压泵压力、流量及变量性能都正常,液压油箱及进油管路也都未发现问题。检查液压油散热器时发现冷却风扇风力明显偏弱。此风扇是由液压马达直接驱动,液压马达的液压油来自发动机前齿轮箱的冷却专用液压泵 。冷却液压泵或马达有问题?我们测试进入风扇驱动马达的压力,发动机转速为2000转每分时数值为148kg/cm² ,由此得出风扇驱动马达和液压泵都没有问题。再检查风道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以上检查可初步确定该风扇叶有问题。但是风扇叶价格昂贵(当时订货单价13000.00元)又找不到置换件。我们进一步对判断进行验证,测量风扇转速为1990/分钟。于是就断定风扇叶有问题,订货更换后液压油温度恢复正常。

       一、原因一:吸程太大

       进热油管和泵体内有空气

       1、进热油管因长期潜在热油下,管壁腐蚀呈现孔洞,导热丹尼逊叶片泵作业后热油面不断降低,当这些孔洞露出热油面后,空气就从孔洞进入了进热油管。

       2、进热油管弯管处呈现裂痕,进热油管与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衔接处呈现微小的空隙,都有能够使空气进入进热油管。

       3、与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触摸的进热油管的热油平段逆热油流方向使用0、5%以上的降低斜度,衔接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进口的一端为最高,不要彻底热油平。假如向上翘起,进热油管内会存留空气,降低了热油管和导热丹尼逊叶片泵中的真空度,影响吸热油。

       4、有些用户在导热丹尼逊叶片泵启动前未灌满满足的热油;有时看上去灌的热油已从放气孔溢出,但未滚动泵轴交空气彻底排出,致使少量空气还残留在进热油管或泵体中。

       5、 NOP导热丹尼逊叶片泵的填料因长期使用现已磨损或填料压得过松,形成很多的热油从填料与泵轴轴套的空隙中喷出,其成果是外部的空气就从这些空隙进入导热丹尼逊叶片泵的内部,影响了提热油。

       发动机水温过高下面再说说发动机水温高的问题。点火正时不准、发动机功率不足、散热系统故障都会引起发动机水温过高。在配共轨电喷柴油机以前的挖掘机上,由于液压油散热器安装在水箱冷却风的上游,因此液压油过热也会引起水温过高下面通过几个案例说明一下。

       二、原因二: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转速过低

       1、传动带磨损。有许多大型离导热丹尼逊叶片泵选用带传,因长期使用,传动带磨损而松也,呈现打滑现象,然后降低了导热丹尼逊叶片泵的转速。

       2、人为的要素。有适当一有些用户因原配电动机损坏,就随意配上另一台电动机股动,成果形成了流量少、扬程低乃至抽不上热油的结果。

       3、 日本NOP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自身的机械毛病。叶轮与泵轴紧固螺母松脱或泵轴变形曲折,形成叶轮多移,直接与泵体冲突,或轴承损坏,都有能够降低导热丹尼逊叶片泵的转速。

       4、动力机修理不录。电动机因绕组焚毁,而失磁,修理中绕组匝数、线径、接线办法的改动,或修理中毛病未彻底扫除要素也会使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转速改动。

       5、装置不妥。两带轮中间距太小或两轴不太平行,传动带紧边装置到上面,致使包角太小,两带轮直径核算过失以及联轴传动的导热丹尼逊叶片泵两轴偏疼距较大等,均会形成导热丹尼逊叶片泵转速的变化。

网友A(2018-07-04):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