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YB-600B保险丝防错检测仪使用方法

楼主(2017-10-24):
求资料使用方法等等等

网友A:
我也想学,期待大侠来解答,O(∩_∩)O谢谢

网友B:
保险丝盒防错检测仪(TSYB-600B)

一、 操作规程

1.开机:将电源插头接入AC 220V市电网络,分别打开显示器电源、工业控制计算机电源、检测台电源,同时查看压力表压力状态,正常压力状态为(0.4~0.6)Mpa

2.打开保险丝盒专用检测软件:在桌面上点击名称为“保险丝盒检测”的图标进入检测登录窗口。

3.登录检测系统:在检测登录窗口的英文名称栏中输入小写字母b,然后按回车,然后在密码栏中输入小写字母b,再回车,此时用户登陆按钮被点亮,点击此按钮进入检测系统界面。

4.选择待检继电器盒程序:进入检测系统界面后,按键盘上的数字“1”键来选择相应的待检继电器盒的程序。

5.退出系统:下班停止检测工作时,先按键盘上的字母“T”进入停止检测状态,再按键盘上的“Alt+X“组合键退出到检测登录窗口,点机窗口中的系统退出按钮退出系统。关闭

6.关机:退出系统后,关闭计算机显示器,并旋转检测台右侧面上的旋钮关闭检测台电源。 二、 注意事项

1. 检测台状态不正确时请及时和技术人员或维修人员联系,严禁             私自处理。

2. 检测合格的保险丝盒应在确认完全静止的的情况下取走,             否则容易伤到手。

3. 检测工作台上不允许放置盛有液体的容器,以免液体流入检测工作台内部造成线路短路。

4.严禁将保险丝盒强硬插入模块。

网友C:
路过学习,解答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