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24):
我厂一台设备,用的是abb的变频器,11kw的,第一次用,虽然小,虽然第一次订购,订购的也少。现在新机出去有问题了,至少给个解决方案吧!毛病没找出来就钱啊钱的。一个电机从0hz到50hz启动的参数要我问一遍给一点,你就不能一次性给完吗?变频器报过流故障,给的方案就是负载问题,我的负载没问题好吧!换了一台变频器,开机运行正常了,过几天又过流了,叫我把2 4短接,开机正常了,过几天又过流了。把2 4拆了,重新接上又能重新开机,过几天又过流报警了,搞毛线啊!想叫个abb技术员去看看。嫌我变频器小,量少要收钱,你收就收好了,客户逼的紧我没办法,居然还说要问业务员,你们是做生意的吗?什么生意不是一点点做大的。大企业就牛逼到爱做不做了是吗?

网友A:
我这是施耐德的,有问题打电话给他们,态度都很好啊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参数设置的有点问题呀,不然哪能第一台过流,换一台还是过流,还是检查一下个别参数的设置吧,尤其是加速及减速时间,ABB的加减速时间不是直接设置成时间,是要计算一下的,然后把那个值设置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