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24):
厂一台设备,用的是abb的变频器,11kw的,第一次用,虽然小,虽然第一次订购,订购的也少。现在新机出去有问题了,至少给个解决方案吧!毛病没找出来就钱啊钱的。一个电机从0hz到50hz启动的参数要我问一遍给一点,你就不能一次性给完吗?变频器报过流故障,给的方案就是负载问题,我的负载没问题好吧!换了一台变频器,开机运行正常了,过几天又过流了,叫我把2 4短接,开机正常了,过几天又过流了。把2 4拆了,重新接上又能重新开机,过几天又过流报警了,搞毛线啊!想叫个abb技术员去看看。嫌我变频器小,量少要收钱,你收就收好了,客户逼的紧我没办法,居然还说要问业务员,你们是做生意的吗?什么生意不是一点点做大的。大企业就牛逼到爱做不做了是吗?

网友A:
1.你应该支持国货,除非你是外资。2.现在人工贵,人家肯定要收费的。3.电子产品出问题很正常,只是概率问题。4.如果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状况同样出现,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干扰或其他原因,当然也可能像你说的是产品质量问题。5.中国要是有ABB这样的百年工控企业,同样可以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