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板,知多少钱

楼主(2017-10-24):
好像是数据采集卡一类的,或一种网卡

网友A:
应该是电脑上的集成主板吧

网友B:
这块板子看不懂

网友C:
通讯显示板,有485,和232通讯接口,请注意MADE IN PRC,中国制造,

网友D:
估计是一块小的通讯板卡

网友E:
感觉像是采集卡,按上面芯片问问度娘吧。。。

网友F:
看着像一块通讯板卡

网友G:
数据采集模块内的电路板,RS23/485通讯接口都有

网友H:
51系列,应该是信号处理方面的,

网友I:
应该是通讯用的吧

网友J:
你可以去淘宝上看看,淘宝上很多

网友K(2017-11-28):
可能是通讯板

网友L(2018-11-27):
强大的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