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车定位方案

楼主(2017-10-24):
天车定位方案请指点:

      公司现有一个设备和天车一样,运行在轨道上。需要做一个自动定位控制,要求在三个工位间往返运行,精度要求不大于5mm。

     初步方案:采用变频器控制驱动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进行距离测算。PLC接收到编码器信号,根据目的工位的距离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直至到达目的工位制动停机。

      主要疑问:

             1.编码器采用什么形式?

             2.变频器控制接近目的工位时如何精准的将速度平稳的降到0并停车?

             3.累计误差怎么消除?

  听说过有天车采用这种方案进行自动定位,有朋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1. 编码器采用旋转编码器

  2. 采用加速-匀速-减速控制,电机带抱闸,满足每次停车位置误差在1mm

  3. 很好解决,定量运行,将每次运行距离换算成定值,和编码器数值比较,单次运行后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采用旋转编码器采用加速-匀速-减速控制,电机带抱...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增加积分中,虽    然要的积分多了点,还是要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