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台达触摸屏如何显示指定名子

楼主(2017-10-24):
有三名工人,名子分别为“李工”“陈工”“王工”,点击一个铵钮,弹出他们名了,选择任何一个名了,触摸屏上就会显示那个人的名子,有大神会吗?谢谢,例如选了“陈工”,就会显示,操作人员陈工

网友A:
将名字做成小图片,链接一个相应的变量,用显示隐藏功能就实现了。有脚本功能的话,可以做得更简单一点。这种做法适合任何屏。

网友B:
我的建议是把中文名字改成英文,直接用字符串来描述,更灵活,方便。

如点击按钮(画面按钮)——跳出菜单画面——画面上出现字符串显示按钮,数量按照你说的3个,地址关联PLC地址,把人员输入到PLC地址栏中”chen li  wang",

更改方便可以PLC改,可以HMI改。在把相应地址内容关联操作,即可。

网友C:
触摸屏有一种功能可以根据寄存器不同值来显示不同的文字,你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名字做成小图片,链接一个相应的变量,用显示隐藏功能就实现了。有脚本功能的话,可以做得更简单一点。这种做法适合任何屏。

非常赞同你的做法,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名字做成小图片,链接一个相应的变量,用显示隐藏功能就...

我现在是把几个名字叠在一起,再用PLC隐藏,显示的方法,有其它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将名字做成小图片,链接一个相应...

我现在是把几个名字叠在一起,再用PLC隐藏,显示的方法,有其它好方法吗?

网友E:
把名字做成小图片,然后连接一个变量就行了

网友F:
触摸屏有一种功能可以根据寄存器不同值来显示不同的文字,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有一种功能可以根据寄存器不同值来显示不同的文字,你找找

找不到阿,在哪里?

网友G(2018-03-27):
一般型信息显示 状态总数选3 就可以用寄存器显示不同名字了啊

网友H(2019-11-1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触摸屏有一...

具体是多状态指示灯,根据你需要的多少可以设置多少数量的指示灯,编辑相应的文字就可以显示多个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