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按下与抬起执行不同的动作

楼主(2017-10-25):
维控的屏,如何设置按钮按下与抬起执行不同的功能?原用的昆仑通态的屏,可以设置,现在想改用维控的屏,不知道如何设置,有大神做过没?给个例子或指点下

网友A:
双击按钮,点扩展,下面有各种选择,各种屏的功能差不多,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按钮,点扩展,下面有各种选择,各种屏的功能差不多,...

搞不定呀!能给个维控的例子不,如:按钮按下指示灯为绿色抬起为经色

网友A:
指示灯上覆盖一个绿色图块,绿色图块链接一个内部或外部变量,采用隐藏显示功能,变量1为显示,0为隐藏。用脚本描述一下。或者在PLC里面写一段互锁程序。这种东西做起来很灵活,只要达到目的,怎么做都可以的。

网友B:
在全局脚本位触发中可以设置上升沿执行什么操作,下降沿执行什么操作,得自己编写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全局脚本位触发中可以设置上升沿执行什么操作,下降沿执...

谢谢指点!回头试试

网友C:
如果按下弹起执行不同操作,只能是编写脚本

网友C:
如果只是按下绿色弹起青色很简单,选一个双状态的按钮图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