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印品叠印不良的这5个因素,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7-10-25):
在多色印刷生产中,有时会发生印品叠印不良的现象,严重影响印品质量。本文总结了多色印刷生产中常见的5个引起印品叠印不良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纸张吸墨性不当

多色印刷时,将油墨转移到纸张上是在湿压湿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纸张吸墨性过高,油墨中的连结料就会过多地渗入纸张内部,导致油墨结膜速度变慢、印品缺乏光泽,甚至有时印迹一经磨擦,便会发生剥落现象。相反,如果纸张吸墨性过低,油墨的固着速度慢,吸附力差,后一色油墨叠印前一色油墨时就会粘掉前一色油墨或叠印不上,从而造成印品叠印不良。

因此,要尽量选择吸墨性适中的纸张,使油墨固着速度适中,墨层对纸张的附着力适中,进而增加墨层对纸张的黏合强度。

印刷色序不当

采取叠印方式进行多色印刷,当后一色油墨叠印在前一色油墨上时,经滚压后会形成相互间的附着力,分离时如果后一色油墨的黏着性比前一色油墨的黏着性强,则后一色油墨会把前一色油墨粘走,从而引起印品叠印不良,造成“花斑”。

因此,一般按照四色油墨的黏着性从大到小排序,即按照黑、品红、青、黄的顺序排列。

润版液pH值控制不当

如果润版液的pH值过低,润版液中的药水就会分离油墨中的连结料和颜料,造成油墨乳化。当油墨转移到纸张上时,油墨中的颜料会浮在纸张表面,后一色油墨叠印前一色油墨时,部分颜料会被粘走,从而导致印品叠印不良。

因此,必须控制好润版液的pH值。一般情况下,润版液的pH值应控制在5.0~5.5。

墨辊表面留有结晶物

多色印刷中,一些残留的纸粉、润版液、油墨粘附在墨辊表面,会使墨辊表面产生结晶物,使墨辊上的墨膜分离时难以控制,从而导致印品叠印不良。

因此,要经常检查墨辊表面是否光滑,一旦发现结晶物,必须及时清除。

印版供水量不当

当水斗辊与计量辊之间的接触压力较小时,印版供水量较大,形成的水膜较厚,墨膜颜色就会变浅,从而导致印品叠印不良;当水斗辊与计量辊之间的接触压力较大时,印版供水量较小,形成的水膜较薄,墨膜颜色就会变深,叠印效果较好。

因此,要调整好水斗辊与计量辊之间的接触压力,从而控制好印版供水量,使水膜厚度适中,从而避免产生印品叠印不良。

网友A:
目前没太多接触这块,公司的打印机有供应商或是代理商维修,我们只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