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的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一)

楼主(2017-10-25):
工控机常见问题详解

一、打开计算机电源而计算机没有反应:
1、查看电源插座是否有电并与计算机正常连接;
2、检查计算机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开机后电源风扇是否转动),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3、打开机箱盖查看电源是否与计算机底板或主板连接正常,底板与主板接插处是否松动,开机底板或主板是否上电,ATX电源是否接线有误;
4、拔掉内存条开机是否报警;
5、更换CPU或主板。

二、加电后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加电?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源、主板、底板等设备。

三、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四、开机后听见主板自检声但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2、另外插一块显示卡查看是否能正常显示;
3、清除CMO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4、 更换CPU板(主板集成显卡)或显示器。

五、开机后报警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打开机箱盖查看内存条是否安装或者松动;
2、拔掉内存条开机后报警声是否相同;
3、清除COM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4、更换显示卡或外插一块显示卡(主板集成显卡)。
5、一般长音为内存条的故障;连续短音分为两种:一种是显卡报警另一种是BIOS报警; 能进入系统但有间隔的短音,在主板BIOS下有一项CPU温度报警设置,当CPU温度到达设置时主板会发出有间隔的短音报警。
6、 开机报警听报警的声音分析如下:

Award BIOS

1短--- 系统正常启动
2短--- 常规错误
1长1短---RAM 或主板出错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 主板 Flash RAM 或 EPROM 错误,即 BIOS

损坏
不间断长鸣---内存条未插紧或内存损坏
重复短鸣--- 电源损坏

AMI BIOS
1短--- 内存刷新失败
2短--- 内存 ECC 校检错误
3短---系统基本内存,即第一个 64KB ,检查失败
4短--- 系统时钟出错
5短--- CPU 错误
6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
9短--- ROM BIOS 校检错误
1长3短--- 内存校检错误
1长8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点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短1短4短:ROM BIOS效验失败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效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ASA NMI口错误
2短1短2短到2短4短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

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了解更多产品资讯请访问东方松柏公司官网www.det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