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多主一从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6):
我用smart200通过交换机接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和电脑wincc

如果单独接屏或者接电脑都好用 但是同时接的话电脑通讯不上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换一下插头顺序  记得好像PLC 在交换机超口中有固定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