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

楼主(2017-10-26):
题目:按下启动按钮,主电机、冷却风机起动运行;按下停止按钮,主电机停止运行,60s后冷却风机才能停止。

这个西门子plc怎么编程?我不会弄断电延时,麻烦哪位大神帮我做一下,发个截图,谢谢

网友A:
这是大概程序,你自己再根据工艺要求细化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吧,最多就是仿真一下。

网友C:
这个程序太容易了,你CPU是200还是300的?

网友D:
谢谢层主回复,学习啦

网友E:
认真学习各路大神的回复,路过,点赞

网友F:
噢,何必用程序,装上个延时继电器不就行了,延时时间还能方便的调整,动不动就PLC,何至于弄得如此高深麻烦。

网友G:
西门子有"接通"和"断开"延时两种,风机启动断电延时跟着启动,风机停止断电延时开始计时,并延时断开

网友H:
不是用断开延时TOF吗?

网友I: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用定时器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概程序,你自己再根据工艺要求细化一下

 按下I0.1在松开,T37已经断电了,怎么继续延时呀

网友I:
这程序不难吧。

网友K:
这程序不算很难,慢慢调试应该能出结果

网友L:
1楼的程序改成,关断延时就可以了(TOF)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噢,何必用程序,装上个延时继电器不就行了,延时时间还能方便的调整,动不动就PLC,何至于弄得如此高深麻烦。

确实,赞同,还能节省成本。

网友M:
有些时候弯要转个,脑筋

网友N:
认真学习各路大神的回复,路过,点赞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