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器故障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7-10-26):
  光电转换器故障死机怎么办?光电转换器故障死机一般由交换机引起,交换机会对所有接收到的数据进行CRC错误检测和长度校验,检查出有错误的包将丢弃,正确的包将转发出去。但这个过程中有些有错误的包在CRC错误检测和长度校验中都检测不出来,这样的包在转发过程中将不会被发送出去,也不会被丢弃,它们将会堆积在动态缓存(buffer)中,永远无法发送出去,等到buffer中堆积满了,就会造成交换机死机的现象。因为此时重起收发器或重起交换机都可以使通信恢复正常,所以用户通常都会认为是收发器的问题。

    收发器测试方法:

    如果发现收发器连接有问题,请按以下方法进行测试,以便找出故障原因。

    (a)近端测试

    两端电脑对PING,如可以PING通的话证明光纤收发器没有问题。如近端测试都不能通信则可判断为光纤收发器故障。

    (b)远端测试

    两端电脑对PING,如PING不通则必须检查光路连接是否正常及光纤收发器的发射和接收功率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如能PING通则证明光路连接正常。即可判断故障问题出在交换机上。

    (c)远端测试判断故障点

    先把一端接交换机,两端对PING,如无故障则可判断为另一台交换机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