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装不好真的用不了

楼主(2017-10-26):
项目上用到的压力变送器,因为安装有问题造成无法使用,以下是安装的图片,

管道内过的是清水,要测管道内的压力,由于取压管内空气无法排除,造成压力变送器无法使用,其原理很简单,由于取源位置低于管道位置,从主管道出口到压力变送器取源点之间有一个高度差,如果这部分内部装满水,有一个固定的压力值,但是如果进了空气就没法测量出实际值了,水的密度和气体的密度相差太大,不知道里面混入多少气体,所以变送器就完全没有用了,下面尽管装有排污阀,但是管道太粗,取压管上安装有截止阀,截止阀内径很小,而排污阀是个球阀,在排污时进少出多,造成取压管内进入更多空气。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内,我觉得首先取压管水平部分要与有一定的角度,规范规定为10:1~20:1,这样利于空气排出,气体相对较轻,会向上走,然后是管道要固定好,不能够下垂,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横管部分下垂,就会造成下垂部分被水充满,后面的气体无法排出,其次应该将截止阀也换成球阀,这样出水量大可以将气体给挤出去。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把变送器接头直接焊接在出口管道阀门上,变送器原位安装。永塑料管做引压管,你真是个大神!

网友B:
1、垂直方向上,并没有回弯,照理这段取压管里,应该瘪不住气

2、除非是主管道里不满管,否则取压管里,没道理不充满液体

3、除非是主管道里是负压,否则不应该在排污时,空气反串到取压管中

4、请问主管道里,正常工作压力,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垂直方向上,并没有回弯,照理这段取压管里,应该瘪不住气2、除非是主管道里不满管,否则取压管里,没道理不充满液体3、除非是主管道里是负压,否则不应该在排污时,空气反串到取压管中4、请问主管道里,正常工作压力,是多大?

管道内大概有1千帕的压力,不是满管

网友C:
呵呵。。。

表是好表,可是被你们用坏了。。。。

就如同,偶上高中物理老师说的那样,穿着西服扎着羊草绳子。

嘿嘿。。。。

看结构,感觉像个换热器啊,怎么会有这样的管子。。。。

如果真是管子,何必在上部开孔,在图片左下的垂直管阀门上侧不是更好

在就是这施工,这安装,你确定有施工图纸?你确定有设计院的设计图??

用民用的自来水塑料管,做引压管也是醉了。。。。

使用方在使用前就不去兄弟单位同性质的单位去参观学习实习一下???

看到如此的工程图,偶深深的为中国的什么智能制造感到忧虑啊。。。。。

如此的技术素质,还搞什么AI啊,简直是

猪脑子

猪脑子

猪脑子。。。

重要的事,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表是好表,可是被你们用坏了。。。。就如同,偶...

这个是水管,水厂超滤膜的出水管和反冲洗水管,不是换热器。管内不是一直有水,出水时需要管道抽真空,通过管道上端的抽真空阀门将管道内抽成真空,通过虹吸作用将过滤出的水抽走,在这种情况下管道内是负压,但是膜滤池工作是分阶段性的,过滤几个小时要进行反冲洗,反冲洗完成之后需要排空膜池,这时候又有池子不能后浸没膜丝,空气会进入管道内。

这个仪表安装的很糟糕,有点糟蹋东西,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我的工作是做程序和调试,目前要通过压力计算压力变送器的安装高度,这个高度是相对于膜池内安装的雷达液位计零点的高度,所以将膜池液位控制到出水管2/3的位置,打开真空破坏阀,让膜池与管道形成连通器,让管道内的液面与水池液面相等,然后通过水池液位计和压力变送器计算出压力变送器的相对安装高度,但是由于取压管内空气排不出来,压力检测不出来,接近一米的压差,由于存在气体,有的表显示2kPa,有的4、5kPa,不解决安装的问题系统调试都进行不下去,还请您支个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呵呵。。。表是...

目测取压口到变送器的垂直高度有一米左右,一米的水柱产生的静压就有10KPa,也就是你这个大粗管子里没有水时,其压变也要显示10KPa的压力,这在工业现场非常普遍,是由于安装位置造成的误差,如果被测的介质压力本身就地,而对压力要求严格,那么这个误差是需要消除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此时的压力设为零点。但工业现场特别是化工装置普遍都是几公斤乃至几十兆帕的压力,所以这点压力值都忽略了,没有作为零点,原因仪表人员在现场处理压变故障好处理,压变的零点不是零时,现场查看零点漂移、校零会很麻烦,因此大家普遍把这个压力值不做考虑。

不知道这个工艺对于压力要求严格不严格,再者就是正常压力是多少,如果几十千帕或者一公斤左右,那这个压力还是有影响的,如果几公斤不去管它就是了。

这个设备的关键问题是,你这个导压管太粗了,导压管普遍都是十多个的管子就不错了,你这个弄成了一个二三十的自来水管了,又不是取水用,只是一个单纯的传压,所以就有了问题,这个塑料的导压管不满管的时候其静压差就会不恒定了,1米的垂直高度是10KPa,,如果始终保证满管,你也可以在PLC程序中做个处理把这一块误差给消除了,对于运行是没有影响的。但你这个很难保证满管,那么其这个附加的静压差就不是一个定值了,0——10KPa随机的变化,你没法从程序上消除,也没法从变送器零点设定上消除,因此就会产生一个不确定的误差,究其原因还是这个管子才粗。

如果重新整改真的很难实现,那么只能想办法把这个管子给注满水了,注满水后就不要随便排污排水了,不过这始终不是一个事,最后还是会不准。

如果实在要处理,可以直接把这个变送器安装在取压阀后,不用这个塑料水管了,难看点,今后维护麻烦点,也要重新修改一下线缆长度,但总得问题就能够解决了。看取压点高度离地面不是很高,现场可以预留几个踏步或者放个凳子就能够够着。

楼主:
老说有违规词汇,这不知道哪里违规了。

网友D:
管道安装有问题,引压管做的问题最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说有违规词汇,这不知道哪里违规了。

论坛风声鹤唳,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如此现象,发个帖子就是一个麻烦事了,本来是凭着兴趣和热情来论坛发帖子讨论工作所感所获,全是一个兴趣使然。

一个全靠兴趣的论坛交流,现在有了各种条条框框,就会让参与者止步,凭着热情写了好多,最后提交却扔垃圾桶里了,不但浪费时间精力,更是打击了参与性,参与者会心灰意冷,更甚者,还从后台扣分,说什么违 规版 主给 删了。

前几天逼的偶没办法只能用汉语字母了。

嘿嘿。。。。。

可以预见,论坛技术性会越来越差,技术型的参与者最害怕这种限制,他们不断退出,那么技术性会减少,娱乐性就会成为主流,不知是喜还是忧。

也不知这现象,论坛的管理者考虑过没有。。。

以上纯是牢骚。

说到现场的使用,各种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办法只能是加强监督,在工程建设期间使用方就派人跟着,一是监督施工过程,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整改,这样不耽误工期也不会造成后来的使用尴尬。另一个目的参与施工可以尽快的熟悉现场,熟悉工艺,熟悉设备,对于将来的使用上手快。

此外,任何一个工程不管你是总承包还是层层转包,最后都要使用方参与的验收,验收这一关很重要,关系到以后的使用,所以此时要大胆的提隐患问题,要求整改,如果此时都不提,那就自己找罪受。

偶厂就是,工程验收时,偶这些一线员工狠命的提意见,弄得不合格项一大堆,后来承包商攻关了,呵呵。。。上级领导一看这样人家承包商没面子不是,于是后来这种活动,就不让我们参加了,不过谁验收,谁挨骂,接手后的仪表如果使用中不如意,我们就毫无顾忌的骂验收的人,弄得验收的领导也不敢太马虎。

网友B:
管道内大概有1千帕的压力,不是满管

1、1kPa压力,微乎其微,大约10厘米水柱高,

2、从取压点的位置看,这是要测那个粗管中,气相压力的吧?

3、测气相压力,

   为啥引压管,灌水取压呢?,

   简简单单拧到取压点上,不就完喽?

4、看不明白,布管的用意心思挖 。。。。。。

楼主:
之前用的是针型阀,流通面积过小,排污时过水的速度跟不上排出的速度,形不成满管,空气排不出去。

换成球阀后 ,过水截面增大,气体被挤出去了。

终于将管内气体排出,测压正常。

网友E:
领教了。这个引压管确实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