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道上低风压流量检测

楼主(2017-10-26):
我们公司的一款设备上,要求检测风的流量,但是风压只有1Kpa左右,这选用什么类型的流量计比较实用

楼主:
求大家积极回复.....

网友A:
机翼测风装置,或靶式流量计。靶式流量计需要提供准确的风道截面图,而且对于矩形风道测量准确性较差。

网友B:
真要想追求准确呢,,(文丘里管+微差压计)

真想省钱还想测得比较准呢,(皮托管+微差压计)

网友B:
2楼狗东西,瞎胡扯呢么 。。。。。

网友C:
风压只有1Kpa  这个压力已经够大,如果你要传输信号的话,采用皮托管+微差压变送器,再在plc或上位机里换算就好,这种方法别说上千帕,就是几十帕也会测的很准确的。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什么设备?是风管还是仓室,空间或者管径什么的总要有个条件

网友F:
大型风道,基本上都是节流件+差压变的方式,节流件文丘里管用的较多,此外还有V锥,阿牛巴,孔板用的到不多。

网友G:
我还见到用风压板配压力传感器的那种风速测量仪

网友H: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I:
看看流速,好用质量流量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