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ompact1769系列PLC多个PLC使用一个程序不能在线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7-10-26):
手头有个项目有多个1769-L33ER的PLC,使用同一个程序,用程序下载完一个PLC后,再去下载另一台PLC,回头再用这个程序对第一台下载的PLC进行在线监控,出现不能在线监控的情况,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时在线监控的

没有同时在线,只是换了台cpu,cpu内部的程序都是一样的,都是用同一个程序下载的

网友B:
没有同时在线,只是换了台cpu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上载上来 再监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载上来 再监控吧

如果这样发这个求助就没意义了。

网友:
可以用RSlinx设置OPC把要监控的点列出来,可以看到相应IO的变化,也可以使用labview TCP/ip通讯或OPC通讯在前面板把监控IO列出更直观点。

网友E:
两台电脑的IP地址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路径不对,设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