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B20121B伺服器计算后设定齿轮比和预计转速不一样

楼主(2017-10-26):
台达ASD B20121 B伺服器按公式  频率/电机分辨率160000*60*2=2400  这个公式计算后设定得出频率设置为320000然后齿轮比设定为分子2分母1,然后运行然后转速只能达到750左右跟计算的差距很大。这是哪里问题。

楼主:
应该是我的脉冲频率超过了plc的极限10k,回家我再重新计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的脉冲频率超过了plc的极限10k,回家我再重...

楼主用的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应该是我的脉冲频率超过了plc的极限10k,回家我再重... 内容的回复!楼主用的什么PLC?

三菱的fx1n晶体管输出

波比得。

网友B(2018-01-03):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C(2018-04-15):
是因为脉冲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