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

楼主(2017-10-27):
有个伺服马达,轴上装了个48齿的齿轮,再用它带动一个72的齿轮,是1:1.5,马达回原点的原点感应开关装在48齿轮上,实际是72齿的齿轮在工作分度,每次回到原点后,72齿的齿轮的位置都不一样,我应该怎样回原点,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传感器了,当做dog了。再用回原点了吧。

网友B:
加传感器,当做原点

楼主:
谢谢各位,实际上我是在找72齿轮的原点,但是原点感应又装在了48齿轮上,无法增加其他东西,只能在程序上想办法

网友C:
最好是在72齿轮上加感应点。什么都加不了的就计数,用停电保持,第1次人工对0,然后48齿轮每转一周计1,0-1-2-0-1-2-0循环计数

网友D:
不对呀 你用的什么回原点方式,不管你安装在哪,回原点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除非你的工作方式 原点位置大于一圈,个人理解(新手)

网友E:
装个编码器比较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F:
这个你手动回到原点附近检查传感器,如果在正常范围就执行回原点程序回原点,同时将数据存储好!

每次停车之前请复位到原点。

实际你这个也是简单问题:绝对值编码器还不是如此处理呀

网友G:
这么简单也不会?算一下发脉冲加回原点不就好了!

网友H:
算脉冲数或者在原点位置装一感应开关。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目前已经解决,第一次先手动对零点,然后来计算72齿走的脉冲数,根据算出来的脉冲数,让48齿的齿轮来回原点,就可以了。上面有几位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I:
算脉冲数或者在原点位置装一感应开关

网友J:
CFW08变频器产地,说明书

网友K:
加光电或磁控传感器对72齿轮检测,可在齿轮上贴一MARK金属片或磁片

网友L:
咨询厂家是一条很好的捷径

网友M:
+传感器了,当做dog了。再用回原点了吧

网友N:
用高级功能齿轮数据补偿试试

网友O:
加原点传感器,同时加dog传感器,然后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P(2017-12-11):
又学习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