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过ModbusRTU台达变频数据不刷新

楼主(2017-10-27):
求助各位大神“三菱FX2N 通过RS485与台达VFD-M变频器连接 返回数据不刷新”

返回的数据只在PLC 按下X1有采集,变频器数据变化后,再次按下X1也不能刷新把X1 改为 M8000 同样只在开机时有数据

Modbus RTU 协议

变频器设置:

p88= 01  站号

P92=04   (8,E,1)  (波特率 9600

读取H2102 H2103 以获得额定频率及输出频率数据

命令信息地址如下

ADR          01H      D10

CMD          03H      D11

起始地址1    21H     D12

起始地址2    02H     D13

数据数1      00H      D14

数据数2      02H      D15

CRC LOW     6FH     D16

CRC HIGH    F7H     D17

网友A:
贴程序上来看看。让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B:
那个MODBUS 协议有问题吧,我记得是 01 03 21 02 00 02 CRCL CRCH   里面没有数据,H06写功能码有数据,H03读没有。

网友C:
1楼说得正确,学习了

网友D:
1楼说的对

网友E:
代理威纶触摸屏、信捷的全线产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自动化产品。

联系QQ2695005896

网友F:
最后是要对M8123进行复位

网友G:
1、置位M8122;

2、对发送寄存器赋值;

3、使用RS指令发送;

网友H:
M8122最好用上升沿来触发!

网友H:
一般的顺序是:

1、先给发送缓冲区填写好要发送的数据;

2、驱动RS指令

3、手动置位M8122,注意,一般使用上升沿触发

4、发送完成后M8122自动复位

4、等待接收完成,M8123自动置位

5、保存接收到的数据,手动复位M8123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这样交流更方便!

网友I:
突然发现什么都下载不了,疯狂刷积分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顺序是:1、先给发送缓冲区填写好要发送的数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