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还田机刀片堆焊工艺,秸秆还田刀堆焊标准

楼主(2017-10-27):
  秸秆还田机刀片是秸秆还田机的主要工作部件。由于刀片长时间与茎秆、泥土、石块以及其它田问杂质接触摩擦,作业负荷冲击较大和土壤摩擦而严重磨损,导致使用寿命严重缩短。为延长使用寿命,应对秸秆还田机刀片进行适当的耐磨堆焊处理,提高甩刀的强度、韧性、耐磨性。

  一、焊接方法

  秸秆还田机刀片堆焊一般都是批量加工堆焊,焊接方法决定了批量堆焊时的焊接速度、熔敷率、生产成本。综合考虑焊接速度、熔敷率、生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应该选用氩气体保护焊,也就是氩弧焊方法进行刀片堆焊,焊接设备为氩弧焊机。

  二、焊接材料选择

  1、焊接材料注意事项

  根据秸秆还田机刀片的磨损原因,刀片堆焊材料应同时具备高硬度、高抗裂性和高耐磨性等综合性能。在选择焊接材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耐磨性

  秸秆还田机刀片在工作时,经常与茎秆、泥土、石块以及其它田问杂质接触摩擦,在粉碎过程中会消耗刀具的基体材料,因此,要求焊接材料具有较强的耐磨性。建议焊接材料基体中加入WC碳化钨粒子,可提高堆焊层的耐磨性。

  (2)韧性

  韧性,表示刀片堆焊后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为防止秸秆还田机刀片出现断裂的现象,建议选用焊接材料含有铌和镍等元素,可提高刀片的强度和韧性,堆焊后无裂纹。

  (3)硬度

  焊接材料硬度的大小,代表其耐磨性能的高低。一般来说,硬度值越大,耐磨性能越强,堆焊后刀片的耐磨性能越好。

  2、焊接材料型号推荐

  北京固本kb599耐磨焊丝。该型号的耐磨焊丝在基体中加入了碳化钨粉末,焊后无裂纹,堆焊层光滑美观,具有超高硬度及超强的耐磨性。堆焊硬度68~75 HRC。

  三、焊前准备

  为了保证良好的堆焊修复效果,应当进行焊前准备工作。焊前需对表面部位去除氧化皮,并去除焊道及两侧部位表面的油、水、锈蚀和渣等污物,直至露出金属光泽。

  四、堆焊工艺流程

  1、为使秸秆还田机刀片堆焊层表面获得理想的抗磨料磨损性能以及堆焊时有较好的堆焊工艺性,选用北京固本KB599耐磨焊丝进行表面堆焊。

  2、还田机刀片堆焊层厚度为2~3mm。

  3、焊接时应一次连续完成,避免停弧以减少接头。

  4、还田机刀片焊接时发现有缺陷,如夹钨、气孔等。应将缺陷清除,不允许通过重复熔化的方法来消除缺陷。

  5、电弧熄灭后,焊枪喷嘴仍要对准熔池,以延续氩气保护,防止氧化。

  五、焊接参数推荐

  焊接电流250~400A、焊接电压10~20V、保护气体为纯氩气、氩气流量为3~8L/min、焊接速度为8cm/s、电流类型为直流正极。

  注:此堆焊工艺及参数由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制定和发布,仅适用于北京固本KB599/KB588/KB566耐磨焊丝。使用其他耐磨焊接材料时,文档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