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触摸无反应

楼主(2017-10-27):
断电重开面板触摸有反应,过5s这样,触摸就没反应了,但显示亮度能调,求助

网友A: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没有程序备份,如果有备份可尝试复位

网友B:
显示器亮度在哪里调节?是靠触摸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没有程序备份,如果有备份可尝试复位

程序应该没问题,把前两年备份的下进去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亮度在哪里调节?是靠触摸屏板?

嗯,按屏幕的,能对面板进行参数修改,例如设置开机时间,还有对字体设置

网友C:
通信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断开电源,重新点亮触摸屏,然后手指一直按着屏,当出现校正点时,跟着走就行了

网友E:
遇到过类似问题,在此学习了

网友F:
有可能是单纯的电容屏坏掉了,就和手机屏幕一样,以前在现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次屏幕校准后能用一段时间,后来直接整个换了触摸屏

网友G:
触摸面板老化了,现在普洛菲斯的为了提高销售数量降价,自然成本跟着下降,元件选用不再是以前的那么严苛,品质问题自然发生了:以前普洛菲斯可是最少十年寿命

网友H:
是不是面板坏掉了。

网友I:
我也觉得更换触摸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J:
先进行校准操作试试吧,实在不行只能返厂维修,或者更换估计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H:
感觉屏坏了。

网友K:
挣个积分,加油

网友L:
触摸外屏坏了吧

网友M:
更换触摸屏试试

网友N(2017-12-08):
还是换吧,

网友(2018-03-09):
解决了没,混个酱油

网友O:
触碰区域呢

网友O:
该不会是坏哦

网友P: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