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AC260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7):
我这有几台30kw永磁同步高速电机,开环控制!额定转速20000rpm。  额定频率667hz, 电压,ac380v。 极对数1,反电动势340v ,额定电流54a。利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35米,使用25平方不带屏蔽电缆!

现在是带载情况,就是一个高速水泵。转速升到16000rpm,电流已达到58A。转速不敢再升,怕电机受不了! 此时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260v,理想情况至少是340v左右,请大神们帮忙解疑?

即使只有电机空载情况,转速达到20000rpm,但是此时输出电压也只有250v,电流16a,功率达到了9.3kw,这空载也不正常,请大神们帮忙解疑?

 电机厂家,说电机没有问题,我电机返回厂家也重新做过两次了。

变频器厂家(沃森)来人也调试了,调不出来。后更换为英威腾变频器调试,厂家来人也是调不出来,之后,让电机厂家重做电机。

到目前的结果还是我上面所描述的情况,带负载情况达不到额定输出!

这个问题折腾了我很久,现在是什么能想的都想了,木办法,来这里求助有经验的大师们帮忙!

现场监控 的数据!

网友A(2018-07-14):
参数设置不对,有问题联系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