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区别是什么?被两个大神整蒙了

楼主(2017-10-27):
如题,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区别是什么?被两个大神整蒙了

网友A: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电网,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三相电压的相位相差120度,线电压是两个相的相电压的矢量和,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大小关系是:线电压=根号3倍的相电压。对于市电,相电压220伏,线电压是220伏的根号3倍,即380伏。

网友B(2017-12-10):
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

网友C:
我只知道线电压是高的!相电压是低的那个数!至于怎么来的就有点懵了!还有日本的110V与220V怎么来的?

网友D:
相电压是220V,单相加零线,线电压是380V,线电压没有零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电网,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三相电压的相位相差120度,线电压是两个相的相电压的矢量和,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大小关系是:线电压=根号3倍的相电压。对于市电,相电压220伏,线电压是220伏的根号3倍,即380伏。

相电压、线电压电工基础知识,也确实容易弄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线电压是高的!相电压是低的那个数!至于怎么来的就有点懵了!还有日本的110V与220V怎么来的?

日本是家用110伏,就是相电压110,线电压大约是200伏。

网友G:
无论三相四线电网还是三相无线电网,都有A、B、C、N几根线,ABC是三相,N是零线。相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网友H:
学习一下,都是知识啊,哈哈

网友H:
学习一下,经常用到的知识

网友I(2018-01-10):
这回我也终于明白了,谢谢给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