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保养和维护电火花成型机?

楼主(2017-10-27):
正确的保养和维护电火花成型机的方法:

  机床调试

  机床到位,按照客户指定的地点、位置放好放正。

  将机床垫脚垫好,机床擦拭干净,调整好水平。

  给机床液压油箱、润滑油箱、导轨加注相应标号与油量的润滑油,给机床冷却箱加好工作液。

  按机床额定的电量,安装好相应的电源;并加装好稳压器与机床地线。

  调试好机床主轴的垂直度,检查机床的各开关按钮与功能是否正常。

  使用注意事项机床操作员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并合格的人员,机床操作人员使用机床时,一定要看熟机床操作说明书并理解其中的内容方可操作机床。

  在未熟悉机床操作前,切勿随意动机床,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工具电极的装夹与校正必须保证工具电极进给加工方向垂直于工作台平面。

  加工前注意检查放电间隙,即必须使接在不同极性上的工具和工件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形成放电间隙,一般为0.01~0.1mm左右。要有足够的脉冲放电能量,保证加在液体介质中的工件和工具电极上的脉冲电源输出的电压脉冲波形是单向的,以保证放电部位的金属熔化或气化,放电必须在具有一定绝缘性能的液体介质中进行。

  做到文明生产,加工操作结束后,必须打扫干净工作场地、擦拭干净机床、并且切断系统电源后才能离开。

  机床保养

  根据加工要求选择冲液、抽液方式,并合理设置工作液压力,严格控制工作液高度。

  注意检查工作液系统过滤器的滤芯,如果出现堵塞时要及时更换,以确保工作液能自动保持一定的清洁度,按照工作液的使用寿命定期更换。

  检查润滑油是否充足,管路有无堵塞,对于采用易燃类型的工作液,使用中要注意防火。

  定期擦拭机床的外表,如操作面板;系统显示器。定期检查电器柜以及电器柜进出线处是否有粉尘,有则擦之。

  定期检查电器柜内强电盘、伺服单元、主轴单元是否有浮尘,有则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毛刷或吸尘器清除。

  定期检查检查主轴风扇是否旋转,是否有杂物,有则清除,以免影响主轴运转。

  定期检查检查强电盘上的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放电电容、放电电阻是否正常,必要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