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的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三)

楼主(2017-10-27):
二十一、本地打印机不能网络打印:

1、检查网线、网络配置是否正确,能否与网络正常连接

2、检查计算机打印设置中的打印机是否与共享打印机相匹配

3、察看打印机是否工作正常

问题1:开机,喇叭长鸣,显示器无信号,机箱风扇转

原因:显卡没插好或内存和显卡坏了。 打开机箱,显卡重新插拔一下,或者用替换法,更换显卡和内存。

   问题2:开机自检,在检测内存时通不过,停在此处

   原因:CPU超频或过热进入主板CMOS设置,查看CPU的频率设定是否正常,查看硬件监控项内的CPU温度是否正常,正常的CPU温度在38-48度之间,一般不超过50度。如温度异常,打开机箱看看CPU风扇是否正常转动。

   问题3: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时,停止不前,硬盘型号不正常

   原因:硬盘主从跳线错误,或者有坏硬盘,先检查硬盘跳线,一般跳在自动识别上。如果接了多个硬盘,可先只带一个主硬盘启动,再一个一个硬盘加上去,加到哪一个时出现问题,就表示这个硬盘有问题

   问题4:有硬盘没检测到或有时候能检测到有时候不能

   原因:一般出现在接了较多硬盘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硬盘数据线过长或不稳定,电源一分二转接线也常出问题,这几个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问题5:开机自检通过,但显示无操作系统

   原因:查看软驱内是否有软盘。系统盘是否接在主板的第一个IDE口上。硬盘能检测到的话有可能是系统盘被破坏,可尝试用GHOST恢复

   问题6:开机一切正常,出现启动操作系统画面过后显示器无信号,黑屏

   原因:显示器刷新率不够高。常出现在老式15寸显示器,长城17寸显示器等,进入安全模式把主机刷新率改成默认或60HZ,保存后,重启

   问题7:开机,主机电源刚通电马上又停了,反复开机出现同样情况

   原因: 电源有问题,更换电源

问题8:系统使用中,发出嘟嘟嘟急促的叫声,但系统还是正常运作。一般出现在使用华硕主板的主机上

原因:这是华硕主板自带的硬件监控程序发出的报警声,有可能是CPU过热,或者电源供给电压不足。进入主板CMOS设置,查看硬件监控项,查看CPU温度和电压输出数值如有红色字表示电压输出不足。更换电源

   问题9:开机提示键盘找不到

   原因:接口没插好,重新插紧,如还是找不到,可更换一个正在使用的键盘,如果可以表示键盘坏,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主板损坏,请与供应商联系

   问题10:开机进入监控程序运行出错或者路数不正确

  原因:视频卡松动或者有损坏,查看WINDOWS2000硬件配置,在声音游戏控制器项内查看是否有视频卡驱动,数量是否一至,如果驱动前有感叹号或者数量少了,关机,打开机箱重新插拔视频卡,或把视频卡更换位置,如果故障依旧,一张一张开机测试,直到查出有问题的一张,与供应商联系

   问题11:监控系统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某路图像无显示或者由彩色变黑白

   原因:把好的视频信号接到该通道上,如果还是如此,证明卡坏。与供应商联系更换

主板BIOS自检报警声对照表

    AMI的BIOS:

    响1声表示内存刷新故障;

    响2声表示内存校验错;

    响3声表示64K内存故障;

    响4声表示系统时钟或内存错;

    响5声表示CPU故障;

    响6声表示键盘故障;

    响7声表示硬中断故障;

    响8声表示显存错误;

    响9声表示主板RAM、ROM校验错或显卡错;

    响10声表示CMOS错。

    AWARD的BIOS:

    响1声表示系统正常;

    响2声表示CMOS设置错或主板RAM出错;

    响3声表示显卡故障;

    响4声表示键盘错;

    响10声表示主板RAM、ROM错误;

    不停响内存、显卡或电源故障。

了解更多产品资讯请访问东方松柏公司官网www.det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