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变频器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7-10-28):
工业门变频器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一、使用工业门变频器时,为什么电机温升比工频高?

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是畸形波不是正弦波在额定扭矩下的电机电流比工频时要多出约10%左右,所以此时电机的温升比工频时略有提高。

二、怎样调整转矩提升?

当转矩提升设置过高,而负载很轻时,由于产生电机铁芯的磁通饱和,电流将增加,变频器可能会产生过电流保护,反之。所以对于轻负载,为提高电机效率,应减小转矩提升设定值。而对于重负载,则应当适当提高转矩提升设定值

三、为什么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

由于工业门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而电机变频器以及电机和电机间的电缆会产生一个泄漏电流,该泄漏电流比工频驱动电机时大了许多,所以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

四、负载一般有哪几种?

1)恒转矩负载不同的转速,负载阻转矩基本恒定。输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

2)恒功率负载不同的转速,负载功率基本恒定。输出转矩与转速成正比。

3)平方率负载负载阻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为什么负载电机额定频率要与电动机一致?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以至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出现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