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的思路求助

楼主(2017-10-28):
问一下各位,一个程序有A(排气真空)B(脱脂工艺)CD四个工序。如何编程使得 当机器运行B工序时由于异常导致停机(假设不断电的情况下),这时候人机界面可以让客户选择  是否进行脱脂再处理。(即排除异常之后,再进行工作时跳过A工序直接进入B工序)

网友A:
将你的程序设计成:

当前步骤编号等于1:排气真空

                                   如果排气真空完成那么当前步骤编号+1

当前步骤编号等于2:脱脂工艺

                                   如果脱脂工艺完成那么当前步骤编号+1

……

这样你只需要控制当前步骤编号就可以确保当前执行哪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