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modbus串行通信

楼主(2017-10-29):
用plc 编写modbus 串行通信,怎么编写程序,用的是c38AT型号。远程发送指令过来,然后plc 返回数据,开始是地址和功能码,各1个字节,正好用一个字,但是发送数据数量只需要一个字节,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高字节或者低字节, 而且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统计发送数据数量的,结尾CRC 又怎么发送。接受到指令后,怎么触发发送指令

网友A:
你这是把问题复杂化,搞懂松下PLC modbus协议指令运用,编程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18-04-24):
厉害666,感谢啊

黄老师,

网友(2018-06-12):
我也没有积分,能不能发一份给我279794203@qq.com